ST3100528AS 通电无异响不认盘,求指教。

楼主(2012-10-23):
一个DELL品牌机上的ST3100528AS 7200.12 固件版本CC44 在一次正常重启后 通电无异响不认盘。

看了网上有用诺基亚数据线 刷不认盘的方法,还未尝试。

正巧手头还有一个ST3100528AS 固件版本CC38  有没有办法可以直接把这个好盘的固件直接导入坏盘。

网友:
这个是固件门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工具,没有工具,你是刷不了固件的。

网友:
参考网上希捷固件门的修复方法,一艘一大堆

网友:
com口线 淘宝有买十几块,然后网上好多修固件门的教程你看看

网友:
需要专业工具啊

网友:
需要com线的。。。

网友:
我只说重点:

网友:
按照固件们方法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我也有个盘,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