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00M维修

楼主(2012-10-23):
戴尔700M一款上网本,这台机子搞了好久才搞好,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可以触发,因为这台机子是别人修过的就不用我拆了,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8,很明显是内存不过,因为这台机子可以插诊断卡,诊断卡显示80,也是内存没过,分析思路:1,检查内存与北桥数据线及地址线是否正常(这个是用打阻卡量的,2,内存供电2.5是否正常,内存上拉1.5时候正常,3,北桥供电是否正常,以上三点没有发现问题,一切正常,那就因该是北桥了,由于这个北桥被换过,马上重换一个北桥,换完之后,现象依旧,诊断卡跑80,内存还是不过,这下完了,不是北桥的问题,于是改变分析思路,取下CPU看诊断卡跑马是否有变化,结果取下CPU诊断卡是有变化的,证明CPU是检测到了的,那么为什么内存不过,是不是还没有检测到内存,还是看下线路图,南桥BUS总线是和北桥相连的,南桥如果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的,说换就换,植球,定位,焊接,马上就搞定了,紧张的时刻到了,插上电源待机0.14(正常为0.01)肯定有短路,结果量测5VS5短路,哎!把我气的料是坏的,白干了,想了想,在外面不比工厂,物料没有那么多新的,继续吧,这下我要从料板上取一个新的南桥,于是果断取下南桥,量测5VS5没有短路了,确实是南桥坏了,把料板南桥取下植球,然后定位,焊接,二十分钟搞定,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LOG出现了,这个板子算是修好了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没想过BIOS呢,还是没有说出来

网友:
哥们在工厂修过啊,有机会还需要向你请教一二,加我Q104311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