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独显

楼主(2012-10-23):
HP 6520S 独显,待机0.01,3,5V正常,EC起振,EC无RSMRST#信号发出为0,量测RSMRST#没有短路,南桥起振,请问我要量测那下信号,能具体点吗,多些!!!!!!!!!!!是不还南桥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EC的问题,RSMRST是EC发的,我这有HP的上电时序

网友B:
南桥有反馈SUSC#,SUSB#这两个信号回EC吗?

网友:
查查EC工作条件。

网友C:
EC跟BIOS有通信么,,,,,,刷个试试看,,,,,EC的工作条件:复位,时钟,供电,,都正常么,,,,,待机时的应有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跟BIOS有通信么,,,,,,刷个试试看,,,,,EC的工作条件:复位,时钟,供电,,都正常么,,,,, ...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准备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EC的问题,RSMRST是EC发的,我这有HP的上电时序

谢谢了!你的上电时序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南桥有反馈SUSC#,SUSB#这两个信号回EC吗?

没反馈呀,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反馈呀,怎么办

那是后面了  有S3  S4 那南桥就已经触发了。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