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掉电

楼主(2012-10-23):
联想E46L掉电这个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论坛有这么多人发坛说都是跑到0。几就掉了。我今天也有台也是跑到0。6几掉了。冷机有时开正常,进到系统跑3D也没事。重启多几次又是掉电了。测各电感供电正常。没思路下手了。请指教下怎样查下去了。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这个机子呢,也是到0.9掉电,不知楼主解决没?

网友(2012-11-27):
看看有相同经历的没有,我回焊一下CPU看看去

网友:
CPU 供电部分? 要用示波器啊。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掉电时各部分的电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压没有出来呀

网友:
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
兄弟,你们的问题修好没有,我的是上1。44掉电。

网友(2013-01-06):
楼主修好没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0.6 就掉电 电压都出来了 !没思路  感觉好像有什么信号没出来 刷过BIOS 问题依旧!

网友:
你们有没 碰到这样的问题,联想E46L开机声音很小,待机之后在打开声音就恢复正常,一般什么问题 你们知道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