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独显 触发马上掉电保护

楼主(2012-10-23):
DELL D630 独显 触发马上掉电保护  待机 3V 5V正常 触发到0.05马上就掉电保护 再测没有 3V 5V 扒掉从插电又是一样

网友(点评):
我手头有一批这个型号的工厂改良板(621的显卡),交换200一片,随便怎么搞过,只要外观OK就能交换,收到货当天发出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或保护啦

网友:
量量网卡又无短路。

网友:
应该是那里有小短路吧

网友:
这个是小短路造成的保护!

网友:
二级电压出不来或者短路了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各电感你测了没有啊,不详细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是新手,表示关注答案流程

网友:
需要用到示波器了。测量各个电压的供电。触发的时候是什么波形。

网友:
重点排查分组供电,,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戴尔机器常见的通病,网卡或者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电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