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救命啊,围观看看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恢复原来的分区

楼主(2012-10-23):
   今天某单位一领导的联想笔记本开机进入系统后提示硬盘错误,请什么备份好数据之类的提示,然后我就用MHDD扫描一下,前面2%有几十个红点,然后我就跟领导说了硬盘前面部分有坏道了,他叫我把前面坏道部分屏蔽!
  那些原装机的自带的分区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分区是隐藏的启动分区,它的容量是1GB,第二区分区就是系统分区了50GB。然后我就进PE运行PQ分区魔术师调整分区容量,把系统盘C盘前面的6GB就不要,让它变成未分配,这样问题就能解决啦!
  关键时刻来了,到了下午5点半,领导要下班,而PQ正在运行,人家是领导可不能耽搁他的时间啊,所以我就把PQ的操作取消,可是就这样出现大问题了,用DG打开看一下分区表,前面的那个6GB是屏蔽了,可是底下的C盘提示未格式化!
  于是上论坛发坛了,求各位兄弟救命,教我怎么恢复原来的分区,其实自己说得太啰嗦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呀,未格式化的话,用DG恢复分区文件就可以了。不行就用硬盘恢复软件了。超级硬盘恢复软件不错。你别2次覆盖了,知道吗。格式化都容易恢复。就是你别2次覆盖了。

网友:
这个哦真没听明白,反正一般只i要不2次覆盖,格式过的东西都是可以找回来的!希望你能搞的好

网友:
这个用硬盘恢复数据的软件就能修复,注意别又2次覆盖了。

网友:
注意别弄2次覆盖了  然后弄恢复的软件恢复 以前我也碰到一次

网友:
PQ调整分区的时候,会先移动数据,它会先把C盘的数据备份,然后,再调整分区,最后,再把备份的数据写回C盘,但是,你中途断电了,备份的数据也就随之消失了。如果,C盘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的话,就重新格式化吧,如果,有重要的数据,就用R-STUDIO等软件扫描一下看看,但愿,运气好,大多数数据已经写入了。

网友:
我对PQ没有信心,经常看到有人因为用PQ,而丢失数据,对于,有重要的数据,一般都是先备份,再操作,毕竟数据一旦丢失了,损失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