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短路烧管子

楼主(2012-10-23):
待机0.1短路,3,5供电芯片发热,维修过程中造成一次大短路,烧了5v上管和电容,订来芯片换上,开机了,开机几次上管又烧毁,换上开机,后来芯片又烧了。怎么会总烧呢?管子g极无断线。5v电容原来是100的,代换的150的,有关系吗?现在等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查查后极有无短路。

网友:
肯定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
楼主啊,负载短路烧管子,查查清楚再上电。切记。

网友:
负载没问题,可以开机显示,二次开机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