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加电掉电

楼主(2012-10-23):
接HP 4411S 加电不显示
经检查发现显卡问题,准备换显卡
由于显卡是无铅的,所以第一次没有去下来
便把温度调高至上270.下290
第二次取显卡还是没能去下来
想想没取下来,但是一般BGA一下的板子也有修复的可能
便通电测试,再插上电源的后两秒就感觉不对劲了
适配器头子上的灯没有亮(这里用的是HP原装的适配器)
不亮就测对地阻值,都正常,
灯没亮就不管了,先看有没有待机,测得待机3V5V都有
开关也有电压,此时待机的电流再(0.066-0.089)
按下开关,开关附近的电源灯亮
再过两秒左右,适配器头的橙色灯闪过十多下便掉电....
(加电过程中待机电流不跳的)
测待机3V5V均有,公共电压也有

ADP_EN#为低
ADP_EN为高
ADP_ID为高

现在便没有查的方向了,......

望同事朋友师傅些指点下

网友:
你的这机器还行呢,我修的那个4411S,外接都显了,内接就是TM不显,显卡都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好使,BIOS也刷了,也是不行,真TMD让我蛋疼啊

网友:
怀疑是显卡引起的掉电你就把显卡电压芯片使能脚断开,不让显卡电压出 来,如果不掉那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啦,如果还掉那就不是啦,我这有4411是的电路图,你查下

网友:
可能是不过显卡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让人头大的笔记本,好多感觉是这个坏,最后换了故障同样。真的不好使。

网友:
信号名称,像是英业达的板子啊,

  内接不显,有背光么,,从这方面入手啊,,打LVDS的对地,,,另外,外接显示,跑3D正常么,,,不正常,查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