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馆导通问题

楼主(2012-10-23):
   按正常的时序,Q19截止。 Q18导通,当Q18导通。D极的电压有还是没有,还是全被拉向地了,
  如果拉下地了,那么q88不会导通 对么

网友:
拉低Q19 D极 ,Q88截止。楼主理解的不错

网友A:
我晕D级被拉到地了撒,VCORE的开启是低有效

网友:
Q18导通的话Q88是不会导通的,因为Q88的B级电压没有了。被Q18导通拉低了。相反Q18不导通,Q88就导通了。

网友B:
ATX_PWROK是进南桥必不可少的PG电压好信号,必须为高电平南桥才能执行下一步动作。要想ATX_PWROK为高电平,VCORE_EN要为高电平5V上拉。VCORE_EN受控于Q19,Q19G要截止G级要为低电平。要想G级为低电平,VDD_DDR内存供电1.8V和VDDA_25内存负载供电0.9V都要正常,2个同时分压,导通Q16内2个NPN的三极管,这个Q16的压降是B大于E级0.2V就可以导通。这样ATX_PWROK就成功高电平5V送进南桥。同时高电平5V的VCORE_EN导通Q18,VCORE_EN#就为低电平有效去截止Q88,+12VIN送出去

网友:
第一张图:Q19导通之后,将Q18的栅极拉低,Q18截止,D极为高电平。当Q18导通时,D极电压对地,没有电压值。
第二张图:当Q18截止时,VCC5_SB经R628,R633给Q88提供偏置电压,Q88导通,将+12VIN经R606后C极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_PWROK是进南桥必不可少的PG电压好信号,必须为高电平南桥才能执行下一步动作。要想ATX_PWROK为高电平, ...

哥你讲地很到位 可惜我没分给你加了, 这个图片也是我从别人帖子接过来,你可以再告诉告诉我,ATX_PWROK.这个,过来你仔细看看 他是发送过来的,不是传输过去的,。就是那个箭头,为什么还加个二极管呢,保护作用么
我记得IO回拉低ATX pwrok,拉低话,会拉到Q18电压,Q18截止。然后无EN,也就无CPU供电 理解对么。
但是平常我在IT 8712类似于IO上 没有找到这类引脚,都是换掉判断一下,请问如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D级被拉到地了撒,VCORE的开启是低有效

VCORE有低电平开启吗?请问,还低有效。。。。。???

网友:
你的时序没有按照标准时序来呀!IO是先去拉低绿线 然后才出来这个VCC_DDR1.8V内存供电,然后Q88截止+12Vin经R606和R595分压去开启CPU供电。CPU供电好了就送出一个CPU供电好信号PG:VRMPWRGD给南桥。然后ATX_PWROK是ATX电源延时几百毫秒才给到南桥的PG。2个PG相与南桥南桥才会执行下一步动作。
       至于二极管,肯定是保护电路用的撒:ATX_pwrok如果变成低电平,直接就拉低VCORE_EN了,你就要修ATX_PWROK相连电路了。所以ATX_PWROK这个PG正常都是高电平,然后有送到二极管的负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讲地很到位 可惜我没分给你加了, 这个图片也是我从别人帖子接过来,你可以再告诉告诉我,ATX_PWROK. ...

给个建议:来我们基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