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10 L1910 电源板 求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2-10-23):
今天接了个显示器 是 HP L1710的显示器。现象是不通电。我拆机开电源板的电源芯片坏了看不到型号。(目前只有看到芯片上后面的字母 2bps )因为芯片炸了个洞看不清楚2bps前面的是什么。 请问是什么型号。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芯片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就用通用模块改了吧!

网友:
那可能是ld7552bps

网友:
LD7552BPS 我找不到这个 PDF 求个PD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