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150加焊能撑多久?

楼主(2012-10-23):
接一V3000 AMD集显,北桥NF-G6150-N-A2 。来时不显裸板电流到0。4 。拆机压桥电流到1.几。看上家此机在11年4月加焊过北桥。加膏加焊。正常跑马亮机。但心里没底。不知道能撑多久,如果不行的话就再下来重做BGA,大家给个经验。此机修的少。感谢先

网友:
半个月,风扇改长转,换铜片那就时间长

网友:
直接换个会好点,那怕是测试的。

网友:
没招,这机器除非换改良的芯片,本人修的v3000系列的机器不下百台,从来没有一个改风扇常转的,只要顾客肯出钱,一律换改良显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越加用的时间越短。。。

网友:
换改良的吧,根治,反复加焊自己也麻烦,加焊次数太多板子也受不住啊

网友:
是哦.直节换改良板的...

网友A:
客户着急。我在紧北头。从深圳发。要一个礼拜。客户不等。气人。看来要发芯片了。先这样吧。缓冲几天。返修了再换

网友:
这是通病,换改良的吧,前面的说的对。我没有说的必要了!

网友:
不换改良的短的话撑几个月

网友:
一般是1周-1个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着急。我在紧北头。从深圳发。要一个礼拜。客户不等。气人。看来要发芯片了。先这样吧。缓冲几天。返 ...

一般是先收顾客换改良的钱,来了芯片再换,这样顾客 同意的不多,或者就是你这样,先收加焊的钱,坏了把当初的维修费折进去,换改良,这做法比较多

网友:
现在天气凉下来了,估计能撑到过年

网友:
现在天冷了估计能撑到过年

网友:
这样做是撑不了几天的,唯一解决的办法,换改良芯片!!

网友:
我取下来植株后客户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