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奇怪现象

楼主(2012-10-23):
进水的一机子,开始掉电,知道是进水的了、把腐蚀的洗刷刷、再加焊下OK。进水面积不大,清洗干净就可以开机呐。。  装好后,合上机器、这机器不定时的自动开机了啊。。难道这机器开机不用按开关的?还是本人没有装好导致的??  求点拨啊......

网友A:
键盘有没有进水,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进水。还有就是温度高不高

网友(点评):
自动开机跟温度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有没有进水,换个键盘试下

而且用适配器没问题,用电池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不像kb的问题.是不是没处理干净.特别是进液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些元件肯定坏了
没换
或者就是没处理好
进水的就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