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S2021A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10-23):
一个康柏的显示器s2021a,一直红绿蓝画面转换,接了信号也是这样,开关可控,按其他键没反应。开始以为按键锁了,试了很多方法解锁都还是一样,是不是驱动程序坏了还是其他问题,请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用示波器测行场信号,万用表测对地阻值。

网友:
上屏信号线擦拭后重插一下看看又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