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2点不亮一修

楼主(2012-10-23):
V星MS-7592另一个名称是V星G41TM-E43,这是一张Intel的主板
故障现象:点不亮
维修思路:先查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再查时钟,最后查复位。
主板真相:

插上电源,装上假负载或者坏的真U

待机电压正常,开始触发:

此现象属于点不亮,直接测试总线供电:

测试MOS管的S极无电压,于是测量MOS管的G极和D极

MOS管的D极有1.9V的电压,稍微有点高。

测得MOS管的控制极G极竟然无电压,于是找到电路图
上电路图

查图可知Q24MOS的G极连接到U14芯片LM358的第1脚
于是测试LM358的第一脚输出脚和第二脚反馈脚

都是无电压输出,再测量LM358的第八脚供电脚和第三脚:

第八脚12.24V正常,第三脚1.22V正常。有电压输入,却没电压输出,再看看电路图,果断认为这个LM358坏掉了
换掉,换掉后,测量LM358的第一脚

测得11.05V,哇靠,这数字也太大了吧,是不是我看错了= =!
再测量第二脚,侧得1.82V:

第二脚反馈脚1.82V也有点高了
测量第三脚:

测得0.3V,属于低电压,是不是哪掉件了,还是这个LM358也是坏的?
查看图纸,再细心查看,原理R307吹掉了= =!当时是用3档吹的,没想到....

这V星的电阻真小,哎~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在坏板上找到27K欧姆的贴片电阻补上。
补好后,上真U,上电,一切都正常了:

或许大家都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掉了个小电阻后,LM358的第三脚是低电平,而第一脚却输出11V这么高电压?
后来我问了个师兄,他跟我说,第三脚悬空了,无穷大,所以第一脚的电压跟第八供电脚相近了。后来有点不信,无穷大了,为什么电压却为低电平的,结果我补上了电阻就正常了,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教训:附近有很多小电阻小电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特别是V星,使用热风枪最好调到最低,后来我是调到1档吹的。

呵呵,下次我也找块板子试试358输入脚不接是什么样子。实践出真知。

网友A:
智哥加油。期待下次再出精彩的贴子

网友:
哈哈  有图纸就是舒服,!厉害啊啊啊现在没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哥加油。期待下次再出精彩的贴子

你应该在群里找管理员把马甲改成迅维学员哦。

网友:
呵呵,有示波器修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份图纸吗

网友:
还是有电路图好啊,一看就知道哪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没有供电还是好修的,U就麻烦了

网友:
哇。好仔细哦。 楼主  图纸哪下载的呀;。

网友B:
原来是桥供电问题。

网友C:
我修了一块一样的1!但是是不复位1!!其他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不复位!!!

网友(2015-09-07):
LM358第三脚悬空这里相当于断开了与1.2VREF基准参考电压经过R315限流电阻一端线路的连接所以会出现低电平工作输入状态,即这里满足了2脚反向输入脚工作电压大于3脚正向输入的工作条件,所以1脚会输出高电平11V工作电压,这里2脚反向输入脚工作电压1.8V也可以理解成Q24本身饱和导通S级输出电压经R297电阻负反馈得到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一块一样的1!但是是不复位1!!其他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不复位!!!

查下时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桥供电问题。

是总线供电问题。

网友:
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还好有图纸,不然掉件了都不知道。

网友:
R307掉件同时在这里也会造成LM358 本身3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这里1,2VREF输入与LM358本身3脚中间开路这个引脚仍存在电压值的原因应该是R307本身一端到3脚中间存在接触电阻有关系,即接触电阻可以理解成R307一端到3脚中间相连阻值。

网友:
R307在这里只起到限流保护作用而已,这里Q24本身S级输出端与R315一端应该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