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买来的东芝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2-10-23):
朋友在美国买了台东芝电脑,现在系统坏了,装win7.xp都上不了,都是进解压系统画面那就重启了,硬盘接口都改过了,大侠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吗?在线急等中……

网友:
加我 392O28736

网友:
试试PE可以进不?正常就换CPU大电容,换6个小的。

网友:
pe可以进,在那呆多久都可以,拷贝完解压的时候就会重启,刚才又试了下跳过驱动这步,结果花屏了,我晕死,我恨国外的了

网友:
兄弟,我想问的是兄弟你做的是纯净的吗?如果不是就做纯净的试试!~

网友:
装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xp 或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