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楼主(2012-10-23):
   今天接啦一台hp cq41的机,机器烧坏,不能开机.机器修点亮以后,开机不能进系统.不管是pe,还是硬盘引导.能认的到硬盘。刷bios还是一样。求思路呀。。

网友:
还望兄弟门指教呀。。。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去除看看,

网友:
敢问大大你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2015-05-17):
加焊桥试试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把开机电路搞定了,但是还有问题的,不能说是修好了

网友A(2016-12-23):
我的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去官网下载驱动程序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