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3独显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2-10-23):
E40 I3独显什么时候掉电要看他心情,有时候开机还没点亮就掉,或者挡内存,或者挡显卡,或者进系统的时候,再或者进系统数分钟或若干小时,反正是要掉电,不管何时何地各电路电压都有,*(脏话)*,*(脏话)*,*(脏话)*,*(脏话)*,但是我解决了一点会告诉大家一声。
补充:我遇到以下问题引起的不定时掉电并且已经修复的:CPU供电芯片,桥,短路,CPU坏。
有说BIOS坏了我刷了若干个还是一个鸟样。

等大帅帮我分析。。。。。。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的问题,在求解之中。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了用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看看哪项供电偏低,特别后级的。

网友:
另外还有后级供电开启慢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先排除温控问题,先把PD31,PD30拆了,不让温控拉低供电。还是不行的话就查你修过的地方检察下反馈FB电阻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