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编程器,维修的液晶的师傅推荐一下

楼主(2012-10-23):
最好方便一点的,还有刷联想的液晶显示器上那打程序去啊,谢谢。我还在学习中,算是个初学者 THANKYOU

网友:
上那找程序去

网友:
没有液晶显示器专用的编程器,都是通用的,只是不同的芯片用不同的座子罢了,我只知道比较有名的就是西尔特(XELTEK)的。

网友:
看宣传那个rt809似乎不错,没用过,我这用的简单的好多型号的显示器读不了,也许能写,你可以买809实验后告诉大家

网友:
rt809
朋友在用,听说还可以的。

网友:
还是西尔特3000U好用。

再买一个普通的液晶编程器,能写写乐华板和24/25的芯片,就够了。

网友:
液晶专业编程器是这款。我用了半年。很好用的。家qq3553480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