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开关键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SL400开关键,正常按下时感觉到弹片已经压下,只有费劲的按下才会开机,并且开机正常,换开关吗?

网友:
既然开关已经坏了 当然要换了

网友:
sl400的开关有通病,弹片压下去接触不良,原理就跟10年前的计算器按键一样,上面涂了一层黑黑的东西

网友:
那是易耗品,华硕的开关最容易坏

网友:
这是此机的的通病 开关也可以修哈 此机很垃圾

网友:
开关坏不坏,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换吧1都这样了,要不叫客户将就用?

网友:
直接就换开关啊

网友:
自己改一个啥

网友:
自己改一个不就行啦

网友:
里面的圆胶片断了  开关按钮没有坏  按下去不会弹上来   那个要换的话就是一个上面的面板

网友:
楼主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不爽的话,就费了它吧。

网友:
自己动动开关就行了吧

网友:
当然要换了

网友:
属于耗材 ,不行就换

网友:
最好是换。手工费的问题。

网友:
膜片开关 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