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lcd屏暗 维修屏暗一例

楼主(2012-10-23):
今天接到一台X200机器 ,现象是屏暗。相信大家修屏暗都很有经验了。我就不说检查过程了,直接说检查结果。
所有保险正常。主板上屏线接口上有20V供电,然后测到一些3.3V。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些电压是不是控制高压条的(据我经验判断应该是给高压条上面的LED指示灯用的)查到这里就很为难了。一时不知道咋办了,还以为是主板问题。观察了一会,皇天不负有心人 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开机状态下,我拔屏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屏线跟屏接口要脱离没脱离的那么一瞬间)屏上背光闪了一下。就说这个现象我就可以排除是高压条的问题了,排除了高压条,那么就只剩下屏线,跟主板了。由于我们这里是小县城,配件都没有,没有排线。就这个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亮一下呢,难道是屏线有断线,碰一碰还能闪一下,后来我就插好屏线,开始折磨它,结果始终不闪。我接着又拔又插,第三遍在插的时候(差不多是屏线接口跟主板接口刚一接触的时候)又闪了一下。我就奇怪了,这种现象还真没碰到过。一时没有结果。初步都判定了是屏线的问题。然后给客户沟通说要换屏线。这个客户应该是出差吧,刚一过来电脑就坏了,急着要用电脑,说他出差也就三天时间,在过三天就要走了。(只给24小时我们,搞不定就拿走。当时我们就表态从最近的地方找屏线。发过来也就是几个小时)明显从外地发屏线回来已经来不急了,然后就打电话都周边城市拜托朋友帮忙找屏线,结果还真是凄惨,得到三个字的回答,没有货。眼看就要黄了。
修电脑就要善于研究发现。打发客户走了后我又开始研究屏线。发现屏线上有一个控制电脑休眠的原件,五个脚。我就琢磨着会不会是它坏了呢。我修这个也没什么经验。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个原件拆下来试一下吧,反正试一试又不会亏。给过还正如我想的,拆掉后插电开机,屏亮了。(拆掉后合盖子就不会有反应了)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小原件(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原件叫啥,知道的兄弟指教下)
后来一想本来是要换屏线的,客户要的急。就这样了。装机试机交客户了。
上个图给大家看下。不知道有些屏暗要换屏线的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初次发贴,处女作,希望大家支持
图片咋不显示呢
下面是图片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怎么发到显示器维修里面去了,

网友A:
是不是屏框左边的东西。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动一下就好了,后来客户去保修了。

网友B:
这种屏电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框左边的东西。

对,就是屏框左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电路爱坏

是坏的很多,但不知道像这种多不多

网友(2016-10-22):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