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还是要细心。

楼主(2012-10-23):
接朋友一台电脑,华硕主板,主板自带好几个诊断指示灯的。开机无显示,CPU风扇转。手上没有诊断卡,就根据华硕主板说明书上的,看到CPU指示灯一直在亮着,说明CPU或主板有问题,拿了一个CPU来代换,故障还是一样,我就以为是主板问题,拆机拿出来主板,换了一个主板到机箱里面,开机故障还是点不亮,奇怪了,难道是电源问题?因为在按下电源按钮的时候,发现不是平常那种按下5秒就自动关闭电源了。我就把朋友原来的已经拆出来机箱外的主板,单独测试,一切正常,我就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一个新的电源进去,再次开机,故障依旧,这一下真的是邪门了。由于在机箱外主板测试是好的,我就怀疑是不是遇到了传说中的机箱问题了?于是我主板上固定的螺丝,我一个一个 安装,一个一个测试,又没问题,全部可以点亮,这一下真的是邪门了,安装显卡,正常。既然正常了,就全部还原吧,USB线,前置音频插口线,复位线,电源指示灯线,硬盘指示灯线。再来开机,又点不亮了。这一下真的是怪事年年有,今年是特别多了哦,不对,我静下心回想,就是在安插这些相关的接口线出的问题,那又全部拔掉,一个一个来测试,最后故障的根源是机箱面板上的复位按钮漏电短路了,导致机器一通电后不断复位,让这个主板自带的CPU指示灯报错。

一个小故障,是折腾了我一个上午,希望各位在修机器的时候,心细一点。心细确实要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呵呵,整了一下午。
我一般都是先排除外设,不行的话就要从机箱拆出主板,裸板来测试,像你这种故障就很容易发现。

网友:
细心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我上次一块板是开关指示灯短路,导致主板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