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魔剑P35 V:2.0 故障:上电后自动重启三次才跑马(跑马后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2-10-24):
品牌与板号: 昂达  魔剑P35 V:2.0
故障现象:上电后自动重启三次才跑马,每次自动重启的时间大概是3秒左右
鄙人也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故障,修到这样的故障也只能一步一步来,上cpu假负载上电首测电压 时钟 复位,上电后从诊断卡很明显的发现主板复位正常,一般情况下复位正常后主板电压和时钟也正常,但是不排除有特殊情况还是测了一下电压 时钟,结果发现果然正常 这个时候维修思路中断,只好拿起我心爱的波波测量SPI的第8pinVCC:3.3V正常,继续测SPI第1pin和第3pin----cs#和w#信号没有出现跳跃式的波形 ,这个时候我的习惯是先刷写SPI ,注意这个板子有两个SPI (BAK_BIOS1和USR_bios1),一般情况是一起刷写,刷好装上,上电正常跑马(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小实验:单独装上BAK_BIOS1故障现象一样 ,单独装上USR_BIOS1直接不跑马,必须两个一起装上才可以正常跑马)
故障解决方法:刷写bios
  其实这个板修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希望同行遇到此故障不要走弯路

网友:
蛮怕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故障机

网友:
P3X以后的板很多不跑码都会自动重起

网友:
看来是不错的维修经验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