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SY-I5P4LE4-L自动开机不跑吗维修案例

楼主(2012-10-24):
  马上6:00点了,终于可以摆脱一天繁忙的工作了,心里正想着。
  “小青年,晚上有时间没?”
  “咋了,?
  “我的板子坏了,晚上帮我修修吧。”
  “啥问题,邓总和李磊不是在呢吗?让他们给你看看白”(备注:邓总也就是不懂拒绝版主,前段时间在别人手里挖过来滴,二十出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俗称湖南才子第一。虽然是青楼男子吧,倒也不是一般的尘世男子,且不说多么有才,至少女人不会的他都会,很神秘的一个奇男子。李磊基地ID小磊,高大威猛,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关于小磊的种种传闻,骚扰少女,调戏妇女…在维修行业吧,混了一年,至今才把换电容的大任顺利完成。)又和大家吹了一会,
  “他们很忙,我也不想麻烦别人。在说了你不是想让我请你吃饭呢吗?顺便给你介绍条妞?…”我K, 你看你看说这话多为别人考虑,又是吃饭,又是给我介绍妞德。当时那个情况,感动的我差点流泪…
你说说吧,人家都这样说了,我还好的意思不答应人家嘛?
言归正传:
接到板子之后,扫描下SOYO主板,型号SY-I5P4LE4-L。并且发现CPU供电那边有一项CPU供电的上下管直接给拆掉了,并且IO那边的75232也少了一个。赶快找了两个06N03补上去,COM芯片一般没有不会影响主板不跑吗,也就没装上去。
  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
  持续短接开关正常关机,
  测量全板的供电都是正常
  时钟测量了时钟旁边的330电阻也没大的问题
  复位电路:测量IDE的复位1脚     1.17V
PCI槽子的复位A15脚   1.21V
PCI_E 16X的A11脚     1.2V
PCI_E 1X的1.2    CPURST#0.12V
大概的懂了,全板的复位偏低不正常。
  复位的根本来源在于南桥,当南桥供电,时钟,正常之后并且在得到VCORE_PG和PWROK_SB两个电源好信号之后,延时发出PCIRST,PLTRST#.关于的复位的过程我这里也不怎么清楚,到底这两个信号规定谁去复位北桥?谁去复位IO?谁去复位PCI槽子,PCI_E 1X 16X的槽子?北桥的复位?希望高人帮忙解答一下,小小奖励。但是在我这里把一般都是跑线的,找源头,看看到底发出来了?还是给某些设备给拉低了?就拿网卡来说吧,很多的时候南桥发出了PCIRST#给PCI槽子,给IO,给网卡了,而这个时候网卡有问题,可能就会把这个复位电压拉低到1.几V。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先是找到源头,到底是南桥发出来了复位,还是给后级拉低了,从而判定问题所在。
  这个时候,我直接从PCI槽子的A15脚进行跑线,最终发现有一路到了南桥旁边R542电阻,感觉这里应该是南桥发出的PCIRST#,直接拆掉这个电阻。继续测量靠近南桥那端,还是一样的电压。感觉像是南桥没有发出这个复位信号一样似的。为了肯定我的答案,直接拆掉南桥,在拆掉南桥之后,打这个点的对地阻值无群大,应该不会连接其他的原件了(为啥这样搞就是怕有设备把PCIRST#信号给拉低)顺便在南桥下面找了5个信号,如图
RSMRST#测试点:  8712F_S的85PIN
PWROK_SB测试点:8712F_S的32PIN  三极管Q9
VCORE_PG测试点:RT8802A的2pin直接和南桥是想通的,
PLTRST#测试点:   R542南桥边上
PCIRST#测试点:   8712F_S的37PIN

  当测量到RSMRST#的对地阻值,只有7。邓总在旁边来了一句“换IO”好心的邓总赶快出去给我找了一个IO换上去,对地阻值还是一样。看来这个信号就是这样的。

  还是查南桥这边吧。
为什么会测这么多,在维修没复位或者复位偏低的对这几个信号是很有用处的,以后大家修这款板子的时候也不用去拆掉南桥找点了。直接可以测量我总结的点,这些点都是和南桥内部的点是直接相通的。
在找完这些点之后,问邓总要了个全新的南桥装了上去,测量南桥旁边的R542电阻电压变成3.3V、
直接用锡把R542电阻相连,

  上电测试直接跑到内存了,还以为好了。之后就开始拍了几张图片,准备发帖。
可是操蛋的很,过了一会上个内存测试。直接不触发了,测量南桥的SLP_S3#一直处于低电平,至高不了。
  怀疑这个新的南桥有问题,坑爹的买芯片的,最近发了几十个GB的南桥差不多大半都是坏的。
不用多说,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南桥换上去,正常跑吗显示。

  到此维修结束,写给新手的一篇技术帖子。

网友:
小青年,你不厚道啊,要10分。

网友:
青年你就是我心中偶像

网友:
在大家都只换板的今天,小青年兄还写出如此有深度的帖,实属不易,必须加分!

网友:
只能加5分的说

网友:
写得不错。,有深度,没有图纸的台式机主板,跑线都是个大问题啊,对我们来说

网友:
跑线一直是自己不能逾越的鸿沟,害怕,烦,没耐性。自己的缺点无一不在跑线上体现出来。希望哪天能好好的跑下电路

网友:
没有bga的掩面而过,我这n多的板换桥或者重植就好的全扔料堆了。。。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好标准!辛苦了

网友:
哈哈测BGA的点看的眼睛花啊

网友:
厉害啊。没有图纸但是根据南桥的点位信号反过来跑线。羡慕啊。俺bga能力超差不敢跑。

网友:
版主真厉害呀

网友:
我就怕跑线,

网友:
搞得不错噢!并不简单的操作竟做得如此流畅,向你学习

网友:
“当测量到RSMRST#的对地阻值,只有7。”

楼主测的只有7欧姆吗?
这个信号连IO和南桥,除此之外,就是接一个10K欧姆的下拉电阻,对地阻值好像不会低于千欧姆级别吧?
比较奇怪哦!

网友:
写的不错,不过具体复位细节还得加强奥

网友:
修主板修到这个份儿上实在不容易了。。。笔记本我都懒得到处量。。。现在都是抓几率抓概率了。。。换完不好再走常规路线了。。。天天修不完的修就没有热忱了!小青年同志值得表扬!

网友:
学到了,很不错!南桥问题多啊!

网友:
我是没有时间研究这些,笔记本还值得花这些时间去研究

网友:
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值得同志们学习!很好!说得很详细,也很简单!呵呵………………

网友:
二十出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俗称湖南才子第一?

网友:
灰常流利   最喜欢看的帖子了

网友:
请问小青年:经常看到帖子说检测始终就测旁边所有22欧 33欧 电阻的电压值,可是我拿一片好板,测电阻的电压值,有的22 33欧电阻还是没值 的,这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