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显卡很烫 北桥和CPU 没什么温度

楼主(2012-10-24):
  今天 接到一个Y450   开机 电流上到  0.7几    手摸摸 可有 短路   到处 摸了一方  发现 开机显卡很烫  不 正常  难道 显卡 短路 觉得 可能太小了  可了显卡 什么供电不对吧  就到 显卡背面 找到 几个 电感 小的 电感  发现有一个电感只有0.3V  其余的3.3V  1.8V 都 正常   0.3 是L12     正常  为3V   3V3VPCU 通过PQ7转换回来  找到PQ7   找它的G  有7V  高电平  突然 电流上了 上去
  大喜  装机测试  亮了  我晕倒了  感觉 维修 这行 也有运气

网友:
我希望 多认识 点维修的朋友  相互交流  我 的 QQ  958322464

网友:
呵呵呵,学习了,我的QQ946303255

网友:
不错不错  楼主修东西很老道啊

网友:
LZ这个机器你敢收费吗?

呵呵 时隔 10天了吧 也没收费 本来是 短路 手摸了 MXA 什么几几 冲放电 芯片 发烫 换了后 出现这问题 一起收了 80时
看吧 过两天要回来的

网友:
楼主,这样就修好了吗?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吧,按理说这样会自己好的故障多半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 怎么解释 可能 是因为我用万能表测量D级的时候 出来的吧

网友:
有时搞维修是需要运气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中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有说清是怎 么上去的?上去后显卡温度是不是还是那么高……

网友(点评):
哦 对 上去后 显卡 温度 马上 低;了 正常了 大概 万用表 的 测量 的 问题吧 PQ7 需要万能表戳一把 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比错啊!不过你最好还的好好检查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少电压导致发热。

网友:
楼主很幸运的。又学到了。一个

网友:
心细点好,有是忽略一些地方。就修不好了

网友:
就量了一下PQ7的G极之后电流就突然上去了吗?

让人费解
我 量了下G 有 电 抓头的时候 发现 电流 突然 就上去了

网友:
你太走运了

网友:
缺电压也会烫的

网友:
你是测量的时候好的还是换件好的呀?测量时好的就有可能哪有虚焊。

网友(点评):
没换换 东西 先开始 死都跑0.7

网友:
忽然电流上去了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也没动什么东西 就测量了下 电压 就上去了 我也很不理解 不过 这种事情 以前我也 遇到过

网友(点评):
呵呵 可是 真就好了 都10天 不只了 也没拿过来 或者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