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启动电阻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如图,经过C5大滤波电容的310v直流电压经过R2(图示绿圈所标)后,怎样降压后得到约16v电压,为UC3842芯片7脚供电脚提供电源,
如果是分压得到,但R2(120K欧)也没有和其他电阻相连呀,实在有点困惑

网友(点评):
其实IC内部有各稳压系统,启动电阻200K到100K都能满足启动要求

网友:
此电压一般由L2感应交流电压之后经D7整流之后提供

网友A:
启动状态时,一定要靠内部电路,配合完成的。启动完后才靠L2 D7提供。

网友:
是有些地方怎样都看不懂。还得学习!

网友:
300V经过R2给C12充电,充到3842的启动电压(约16v)后3842启动,此时3842需要的电流增大,相当于一个大的负载,R2和它分压已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压,只能由R8那路提供,具体电压大小与设计、负载有关。

网友:
这是一降压电阻将300V电压降压为3842启动用,3842的供电还是经过L2 D7 供给

网友:
与芯片本身的内阻也有关系的

网友:
R2 为 C12C25充电  充满后 C12为新片 提供启动电压  工作后由L2绕组提供持续供电
R2就没用了

网友:
如果有芯片的内部电路图,会看的明显点。那些东西集成到IC里面了

网友:
刚启动是是靠R2分压,给IC启动供电,IC工作后的供电电压是有感应线圈L2和D7整流给的,3842用的很广

网友:
楼主很菜!在3842的内部,7脚到地相当于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吗?看在你好学的份上!

网友:
我就是看图看不明白,值得学习

网友:
R2的主要作用是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状态时,一定要靠内部电路,配合完成的。启动完后才靠L2 D7提供。

正解。本来都说是启动电压了

网友:
顺便问下,C21和C20要用多大的电容,我有个笔记本适配器那个烧掉了,当时还导致短路烧了南桥。
现在想找个装上去。
再有,这图中为什么要两个串联?

网友B:
3842的内部构造图,7脚根本就没连一个电阻,何谈接地分压啊

网友(点评):
“相当于一个电阻”的意思是说等效一个电阻,等效电路学过吧?任何一个电路单元只要它耗电就可以等效一个电阻,在这个等效电阻上产生压降和电流,便于分析与计算。

网友:
你傻呀,芯片本身就是个大负载,还需要怎么分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的内部构造图,7脚根本就没连一个电阻,何谈接地分压啊

你这只是草图,内部构造有成千个晶体管构成,再学学集成电路的有些知识吧。

网友:
是L2,D7形成的持续供电,启动供电是芯片得到300多V的直流电,在芯片外围,平率设置电阻的作用下,内部产生振荡,去导通Q1,从而形成一个回路,L2感应L1,经D7,R8  c12 .c5滤波,为UC3842提供持续供电,芯片此时才正式开始工作

网友(2015-01-25):
R2其实是个启动电阻,从300v降压作为给c12充电,C12电压达到ic工作电压后,6 脚输出pwm信号,开关管工作,开关变压器震荡输出电压,其中一路通过D2 和R8  输出电压通过C12 滤波给ic供电。
你提高分压,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说法,如果说分压,那么就是把384x当作一个线性的负载来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