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A350B 不是通病,莫名修复

楼主(2012-10-24):
    两天前,客户送修一台三星S23A350B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插电源后,开机无反应。拆机,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MUC的问题呢?不管,先刷试试,结果故障依旧,郁闷ing……怀疑触板坏,可无,奈何。

    刚好又一客户送修一台SA330的机器,为三星通病,刷MUC后OK。两机的开机触控面板不一样,但与驱动板的接口是一样的,拆过来接上,嘿嘿,果然开机了,开心啊,在网上查,触板30元,给客户150,客户说考虑下……

    昨天上午又来了一台S23A350B的液晶,故障是开机有显,过一会,就黑屏,马上又显,又黑……指示灯常亮,就是屏闪,这种液晶从没修过这类问题,没头绪,还是先刷程序……故障一样,没辙了,客户等着要,反正有一台一样的,叫客户换板,报价300元,客户同意了,只是说旧板他要,MMD,你要了这台机咋办。就跟客户说这是交换的价格,不然没这么便宜,旧板可以给他看看。客户很好说话,成交,搞定。

        麻烦事来了,下午以前那台也同意修了,惨了……还好,SA330的那台还在,想对比着修修看,换了程序芯片,一样的故障;清空24C08没用,把电容都换了,也不行,最后再把主芯片也换了,希望可以好了吧,结果还是一样……死定了,唉……郁闷啊

坐着一边生闷气,有点不信邪,最后一招了,不行就真的死翘翘了,整板加热加焊,半小时冷却后装机,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天灵灵,地灵灵……求完之后,才通电开机,显示了……(以前别人就是开机有显的嘛),十分钟后,还是好的,心里那个美啊,嘴里哼起了小曲……半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了:此机修复!!!!银子到手了

网友:
楼主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修这些故障至少要先量下mcu的晶振是不是起振了,RESET电路电平是多少,开机后5V电流会不会跳动这些嘛。一个劲的瞎换东西是不行的。这类故障有个示波器来看效率就高多了,找到根本原因心里也有底气收钱

网友:
加热一下就好了,你也敢收钱。

网友:
那照你怎么弄  是肾亏引起的

网友:
不一定 有可能返修

网友:
危险动作。。。

网友:
楼主吧板子放bga上烤?

网友:
就用电风枪加热加焊,每个地方都动动,不会出问题,这就要考验你的基本功到不到位了,这种故障就是LED电路虚焊引起的,不好找故障点,只好如此,让各位大侠见笑了……做好了就不可能返修,这点自信心还是有的

网友:
感觉楼主好自信

网友:
学习了。三星的机器程序

网友:
楼主真是时间多啊、我们一般一台就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