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2-10-24):
这个电路图怎么理解,是怎么实现触发的 ?图中的那个“GP”是什么意思?

网友:
嵌位作用,保护后面的芯片,

网友:
Instant也能开机。但它不算触发键。

网友:
怎么看着像隔离保护电路啊。

网友:
二极管钳位,防静电,防雷,也有类似的电路。

GP不知道啊,请哪位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不参与什么触发吧?

网友:
图纸中带圈的,有时在主板上也找不到元件的。记得。

网友:
钳位二极管,保护IO的

网友:
这电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