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要有几个条件满足才会产生1。5V

楼主(2012-10-24):
这个芯片要有几个条件满足才会产生1。5V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供电10#,14# BST,1# EN 开启信号

网友A:
一点电压都没有,蕊片坏了,有5V的话,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电压都没有,蕊片坏了,有5V的话,换个电容试试

只有0。11  芯片换过了啊。还是没用。

网友:
供电,线性的5V,自举,开启,过流过压保护,其中任何环节有问题都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14脚没电压说明芯片没工作,换个试试

网友:
后面输出短路也会出现无输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有,可是14脚就是没有输出。换过芯片。不知道还缺少什么。

14#是芯片内部门供电,内部发出电压的,在经过电自举升压的,没有芯片是工作的,你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9楼说的,负载断路也会产生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