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进系统和进PE掉电。进BIOS多久都没问题

楼主(2012-10-24):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F41A,现象是进系统掉电。显卡是G86-630的,之前从没修过。现在我已经重做了显卡。现象依旧。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0-25 12:40):
问题已经解决,是EC坏了, kb936qf

网友:
进系统多长时间掉电

网友:
进PE也是到进去的时候,鼠标刚出现就掉电

网友:
显卡  CPU的供电   出现滤波不良都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南桥。修过一个,南桥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这种情况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出现PE LOGO以前按F7看能进不,要是能进就是不支持PCI规范

网友:
看下能时安全模似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关注中。

网友:
安全模式 VGA模式统统进不去,BIOS已经到论坛下载刷了个。滤波电容的话还没换,南桥也没换。不进系统好的很。再问个问题 这款机子不接屏,直接接外显为啥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