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显加热显卡白屏电流3.5A显卡芯片冒烟

楼主(2012-10-24):
接修一台联想G450来时不显怀疑显卡,风枪开200加热显卡开机亮屏不过是白屏外接无显,加焊显卡冷却以后试机电流1.5还是不亮机不过屏幕会闪一下闪一下像是保护的样子,又用风枪稍微加热下又亮屏了还是白屏外接无显,不过这次我认真看了电流:3.5A而且看着显卡芯片冒烟,试了两次情况一样想请问下是显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焊油的烟啊.

网友:
芯片冒烟,可能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兄弟被你搞短路了。。。。。

网友:
有这时间加焊干嘛不直接拆下来重做呢?

网友:
你风枪有没有把显卡别上的别的什么东西吹在一起了

网友:
200度加热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技术有限重值没做好过

网友:
电流有点高了,显卡应该烧了吧

网友:
显卡电容没短晕死

网友:
3.5A都大电流了,肯定是短路了,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你打下显卡的阻值

网友:
打了阻值不短的

网友:
只有重植再说了。。。。。

网友:
都冒烟了你这显卡还不死

网友:
没有应该短路了,把显卡拆下来看看。

网友:
版主说了  你的显卡挂了。你的显卡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