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12-10-24):
求教!!!!
我不太会安装。。。
新手!
U盘装系统
怎样装系统

网友:
bios中设置成u盘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有很多方法,朋友多搜搜应该可以找到。本人现在用得是UISO9+完美者U盘维护系统,用UISO把完美者PE系统刻录进U盘,基本上所有的U盘都可以用,最近又在TF卡上试了试,也可以,这个方法比较简单,而且基本所有闪存都支持。朋友有兴趣可以加本人QQ935799295

网友:
直接在BIOS里面的启动项设置成U盘启动就可以了.有些U盘可能引导不起。你可以换换看

网友:
uiso把系统的镜像文件写入U盘,bios里设置USB启动。

网友:
嗯!这个不难啊!你从网上下载个老毛挑,把U盘制作成PE 再从网上下载个XP或WINDOWS 7的镜像文件,再修改一下BIOS的启动项,再重启就进入PE界面

网友:
用电脑店很好用的。在网上下载个里面都有教程。

网友:
这些教程百度多的去了,要学会搜索。

网友:
找个视屏看看 就会了

网友:
有些机器挑U盘,注意啊

网友:
有的好装,有的繁琐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

网友:
都能上这论坛了/你说你不会U盘装系统//////

网友A:
先要在优盘里制作一个pe系统,然后设置bios usb启动进入pe界面,用虚拟光驱加载镜像,在i386里找到winnt32文件,双击打开,添加序列号就行了。总之,一言难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不会,现在去百度一下,嗯嗯

网友:
U盘做个PE,选择U盘启动,GHOST安装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A:
我也不会,现在去百度一下

网友:
不懂那些机器挑那些U盘的人路过,想知道啥盘电脑通吃~

网友:
先要会设置电脑U盘启动,百度一下多的是!然后下一个老毛桃!(傻瓜级的)!!!安装!!!!!!!插U盘,,,重启。。。。OK

网友:
加 我好友吧 我交你QQ572876499

网友:
兄弟。你好歹百度一下色

网友:
有不会的问百度

网友:
我也要学习视屏看看 就会了

网友:
装一个杏雨梨云U盘启动系统

网友:
我用大白菜PE,挺简单的 哦

网友:
现在都流行使用U盘安装系统了,一般使用U盘装机助理,蛮好用的,推荐使用。

网友:
启动时,快捷键选U启动。

网友B:
U盘要足够大。最好U盘量产一下,

网友:
不过有的机器不好设置

网友:
呵呵,很简单,我刚开始也不会,觉得很难学,学会了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嗯 我做出来的启动优盘 为什么装好XP系统后 硬盘只显示一个分区,请教答案。

网友:
多折腾几遍肯定会。呵呵。加油

网友:
如果会量产,最好还是量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