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华硕H61维修!!

楼主(2012-10-24):
今天我朋友拿了片H61  1155针华硕主板给我,说风扇可以转但不显示,叫我帮他看一下。因为没有测试卡, 先查下几大供电,当量到内存供电时,发现为0V,问题出在这里了!!

认真查看:发现
有点脱漆,找到那对面的一点,测量能通:
那就查另一端。拆电容

恩,问题找到了,接线,补上电容:OK电压出来了。1.5V   接VGA 显示OK搞定:

网友:
H61 内存部分 铜箔走线,。。烧断了,强焊。还是华硕一线大品牌,哈哈
有点位图看着就是明白
H61的板子啊,现在就已经断线了?
兄台把你的图纸上传上来,好卜? 分享下
用笔记本诊断卡飞线试试跑不跑
H61很新的主板啊,下次多收几片,上次垃圾佬拿来卖给我,我不在家,老婆没要,可惜啊,只卖给我30一片,

网友:
这么新的点图希望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A:
好帖,楼主跑电路厉害。不知道哪里有这种板上的检测卡卖没有?

网友(点评):
H61的板子没有PCI总线了吗????

网友B:
不会这么牛吧,一开始连pwm芯片都没换就直接知道是断线?求解。。。

网友:
华硕的爱断线是吧

网友C:
CPU上没装风扇  不怕把CPU搞烧?

网友D:
呵呵 见过一个p8h61是背面内存那个断线了

网友E:
这个不是还在保吗,楼主是ASUS维修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没装风扇  不怕把CPU搞烧?

估计楼主是用G530的U,这U发热很低。再说试机这一阵子也烧不了

网友:
楼主好眼力,换我直接找供电MOS管去查了,会走点弯路。还有楼主的ATTEN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多少米,好用吗?想入手一台,ATTEN或者普源的1102C,纠结中。

网友:
一般先查看外观,这样会避免走弯路的

网友:
哇塞 这么厉害啊  老手啊楼主

网友:
这个外观看不出来元件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牛吧,一开始连pwm芯片都没换就直接知道是断线?求解。。。

很可能早就被别人干过了,接修二手机就要跳出常规检修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见过一个p8h61是背面内存那个断线了

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还在保吗,楼主是ASUS维修站吗?

不是的,估计保太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楼主跑电路厉害。不知道哪里有这种板上的检测卡卖没有?

没有诊断卡的,因为现在没有PCI总线 了,

网友:
细心行得万年船,H61能用什么类型的诊断卡不?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的慧眼秒杀大法!!!

网友:
断线 跑线  我最不习惯的

网友:
这么隐蔽的位置怎么会出现短线呢  令人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没装风扇  不怕把CPU搞烧?

一般不会烧,太热了就保护了,不工作

网友:
修过华硕AM3主板,也是断线!补好就OK。

网友:
不错!楼主够细心的,做维修就该这样

网友:
便宜都给你们捡了

网友:
外观检测呀,外观检测,的确很重要,威武

网友:
看来以后的板子会越来越不好修了啊

网友:
LZ厉害!能不能把图纸拿来分享一下

网友:
问题是如何发现那断线,好隐蔽哦,另外为什么这么容易断线,材料不过关,还是进过水的板?

网友:
是内存供电线路烧断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都修啊,断线不好查啊。

网友:
这么新的板都会断线 看来现在主板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火眼金睛啊楼主

网友:
有这样的点位图,更加难得,楼主,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有PCIEX1转PCI的 呵呵 。。不过很难才搞到的。。

网友:
又是一位跑线路高手来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查的够仔细的,一般不细心的师傅修死也修不好!

网友:
但是有SPI总线啊,不知这种诊断卡什么时候能生产出来到

网友:
显示屏太大了,浪费地方啊

网友:
跑电路就是厉害,

网友:
这图纸LZ都是在那搞的,买的还是在朋友那搞的。

网友:
维修技术怎么牛

网友:
这种问题相对很容易些,对于其它故障,没有测试卡,比较麻烦,容易误判

网友:
哪里有这样的点位图

网友:
要是都是这种故障该多好啊 哈哈 赚钱就容易点

网友:
修主板就是需要楼主这么有耐心的。。。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爱断线!我修过一块M2N68-AM SE2不开机也是断线!

网友:
应该是插反内存强行开机的后果,或者强行插入D2内存?

网友:
有点夸张了,H61蛮新的板子了,应该 是超频超的吧

网友(2012-11-30):
点图还不会看呢,哪位分享一下教程的 小弟在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