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测得电压只有0.7V是短路了吗

楼主(2012-10-24):
     手上有一块联想的I845Q主板,I/O是W83627THF,测POWER针对地电压只有0.7V但可以触发,而内存没有2.5V,请教这一般是什么情况,我是一个正在自学的新手。谢谢!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先

网友:
先修内存吧

网友A:
先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先主后次,先找出内存供电,在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内存供电电路。

好,那先修内存,谢谢!

网友:
修内存供电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