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E2051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2-10-24):
显示器2011.7月出厂的,现在暗屏,电源板输出有20V12V不是道是哪的问题,主芯片是TSUMU5BWHL3-LF,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呢显示器型号是E2051E

网友:
暗屏,灯管亮了吗,不亮查高压电路。

网友:
如果屏幕有暗的图像,就查背光部分。看型号是LED背光的吧?

网友:
对是 LED的,供电部分都有点

网友:
谁有这个型号电路图呀,

网友:
查高压和灯管吧。

网友:
暗屏有图像应该是led升压板的故障。

网友:
对,LED的暗屏的故障主要锁定在升压板,灯条很少坏的。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