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WM8650 7寸平板,固件坏了,升级变成砖头了,哪位手里有SPI程序?

楼主(2012-10-24):
   7寸的平板电脑,方案是WM8650,固件坏了,找了N个,都是触摸屏不能用,于是就改ENV,可改过后再刷就变砖头了。哪位手里有SPI程序?就是平板的BIOS。

网友:
刷工包的8650 包。99pad有固件 去找找吧。安卓的系统不怕变砖。

网友A:
我有这个BIOS程序   要的话邮箱来

网友:
建议以后刷机前先备份BIOS

是啊应该先备份下的

网友:
如果是串行的BIOS芯片 TB上能买到 维修设备  可以焊下来 刷

网友:
我的也是,刷机后,触屏不用,没有声音,刷了N种8650也是这故障,等解???

网友(点评):
这个刷机包我找到了,不过太大,有空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BIOS程序   要的话邮箱来

我要。qq710093675.谢谢了

网友:
搞定了,找到了相SPI,25QL40T的FLASH芯片,在WM8650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