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I5 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2-10-24):
次机器是个进水机器  显成进水了  清洗干净了   开机正常   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驱动显示一个感叹号  官网下了个驱动也是一样, 请问那位大侠遇见过这种事啊 , 考过显卡 , 麻烦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下

网友A:
那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B:
从官方下个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官方下个驱动试下

是从官网下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换显卡了

显示都正常 是显卡吗  显成坏了会不会造成打不上驱动呢?

网友C:
官网下个驱动,再不行BIOS 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个驱动,再不行BIOS 刷一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用驱动精灵驱动一下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驱动精灵驱动一下看看呢!

一样打不上 只能打上一个显卡驱动 这是双显卡的,

网友E:
把显卡和显存上BJA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显卡和显存上BJA烤一下

考了显卡不行  显成也考? 不会考挂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个驱动,再不行BIOS 刷一下

刷了BIOS 不行啊, 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了BIOS 不行啊, 这机器

既然刷了bios都不行 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一个是显卡坏了要不就是显卡驱动不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