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系统识别不了声卡设备

楼主(2012-10-24):
联想V450   进水了,在另一家做的维修,使用时发现没声音, LA-4142P的版号,我在论坛里找了个LA-4141P的图纸,大多一样,只是声卡边上的U21这个芯片没有,量得5脚、6脚、8脚、10脚、11脚到南北桥的数据通信线没有电压,南桥出来到声卡的这几条线上的电阻两端也没有电压,声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故障。芯片没有5V供电,只有3、44、26、40脚有3.3V供电,下图绿色线框里的到11脚的RESET#有个上拉电阻也缺件,由于没有对应板号的图纸,不知道怎么查,这5条线要有电压需要什么条件,时序是怎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哦对了,24脚VREF 有1.6V,12脚1.65V,42脚、43脚有1.3V,48脚S/PDIF  0V  ,45脚46脚只有0.17V,47脚EAPD有3.3V。

下面这图就是北桥到声卡的,这虚线代表什么意思,里面的电阻是可有可无的吗?没明白

这个是南桥到声卡的,R550、R554、R557、R559两端都没有电压

为什么这几条线还要去显卡呢?搞不懂

帮忙看看什么原因,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关注中,修好了别忘了说说故障点啊!

网友:
跑下电路,仔细查下。

网友:
换哪个晶振啊?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声卡芯片 在考虑下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其他没有问题,就是声卡,不敢随意动南桥啊,打了黑胶的。

网友:
南桥爱出问题

网友:
现在是要知道时序才好动啊,先有哪个电压再产生后面的电压。有晓得的说一下啊。感谢了

网友:
主攻音效芯片电压

网友:
没一个具体点的思路,朋友们,用点心啦,谢谢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周围有断线的,用放大镜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