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们能帮小弟解释下嘛?★★

楼主(2012-10-24):
   版号;09919-3JE40-DN MB 集显 故障 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9 貌似是不过内存,(因为接不接内存跑得电流一样)显卡也搞过了,可是故障依旧、查LCD1 供电也正常,LCD_EDID_DAT_1  LCD_EDID_CLK_1  电压也有3.3V  对地阻止正常,

   不过内存无非就是北桥 显卡 EC  BIOS 之类 ,北桥做了,  呵呵   刷BIOS 试试 ,可是BIOS 刷了  还是不显,我也看了相关的帖子 好多都是刷了后不亮,但是也有刷亮的,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今天发帖的原因;我的也是刷了不亮,在刷BIOS 之前我是做了 BGA 的,所以是裸板试机不亮,但是当你装上COMS 电池的时候 电流跳变正常 LOGO 也出来了 ,我反反复复试了好多遍,也就是装COMS 能正常显示,不装就不显示,(刷完不亮机的估计是没上COMS 电池导致的)、此机修复成功! 刷BIOS 解决
       但是我想问问各位版主们,这是为什么能给小弟解释下吗

                                  多评分支持下   谢谢(*^__^*) 嘻嘻……

网友:
AMD的?你看CMOS电池供电到何处,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COMS电池,不能保存设置的信息呢

网友:
IBM的不插电池就不行

网友A:
必须有电池

网友:
难道是CMOS供电?AC和电池必须有一个给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电池

   为什么呀   我之前修的也不需要

网友B:
嗯!必须要插上COMS电池,可能BIOS必须要电池的供电才能保存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必须要插上COMS电池,可能BIOS必须要电池的供电才能保存信息吧!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以前都没注意,也是才发现

网友:
LCD_EDID_DAT_1  LCD_EDID_CLK  只要这两个信号电压阻止正常,机子基本就可以点亮

网友C:
我现在看到AMD的都要上电池 以前就吃过亏 把显卡换了结果还是没好 一个师傅给我说上电池就好了 一试还真行 AMD的 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看到AMD的都要上电池 以前就吃过亏 把显卡换了结果还是没好 一个师傅给我说上电池就好了 一试还真行  ...

   嘿嘿   我一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
AMD的机器确实有时候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