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怎么撤好坏

楼主(2012-10-24):
现在是4个二极管在一起,说是整流桥,有二个二极管通了,师傅说里面就会坏一个,求帮帮忙。要怎么检测

网友:
建议楼主补补电子原件的原理。2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红表笔接正 黑表笔接负极。这时候2极管导通,会有电阻值,反之 无穷大。没阻值。整流桥就是4个2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电路图可以百度下。

网友:
懂了,师傅说过了 谢谢你

网友:
学习了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1个坏了就把同一组的另外一个换了~

网友:
开路测量 避免其他元件干扰

网友:
恩  学习拉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都是坏两个。

网友:
和量二极管一样的

网友:
整流桥不是四个角吗?用万用表量四个角都不通就是好的,

edisong -2 注意!严禁误导!

网友A:
问一下,四个脚的整流桥怎么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四个脚的整流桥怎么测量。

如果你不明白,那你看看用四个二极管整流的电路板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明白,那你看看用四个二极管整流的电路板就懂了!

整流桥就是把这四个二极管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
四个脚的桥黑笔接正极的话跟两个交流端都是400-500多欧的样子,跟负极是800-900多欧的样子(数字表二极管档)如果量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么桥必然是坏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拿个新的对比着测

网友:
最好是两个都换掉

网友:
整流桥一般坏都是短路的,修都了就知道啦!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