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有的主板有核心电压,有的主板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4):
775假负载有的主板有核心电压,有的主板没有,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的假负载有一个点没有接地,忘记是哪个点了,新式的假负载就有。

网友:
 教教小弟吧

网友A:
部分775主板不上真U,没有核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775主板不上真U,没有核心电压

我的775怎么没有核心电压都是0是不是假负载有问题,我花了27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