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苹果白屏

楼主(2012-10-24):
看到论坛上好几个白屏求助的,给个思路,希望可以帮到大家。1,外接设备引起的白屏。屏坏的,我碰到过一次,个别机种触摸板坏,或不接触摸白屏,这两种没有配件无法测试,希望大家没有中奖。硬盘和硬盘排线引起的白屏,这个不接硬盘,等着出了问号标就可以确定是硬盘引起的。2,主板白屏,有线网卡会引起,BIOS会引起,屏供电3.3V不正常也会白屏。老机种还要加上FW(1394)芯片,时钟芯片。桥的话,我出厂后没碰到过,在厂里修了不少,几个桥都会。M98,还是K19来着,网卡拆了是白屏,替换了才可以测试出来,别的机种暂无发现,直接拆。

网友A:
补充一点,老款AIR,好多白屏是板载内存引起,有的白屏同时还报警!

网友: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2012-12-05):
谢谢楼主宝贵意见

网友:
经验在维修中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B:
  我有一台G4老机器,不开机的,修好了白屏!等狠久都没有什么问号.大概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在维修中其实经验也是很关键。。

网友(2013-01-15):
楼主的表达太跳跃了,看着有点累

网友:
我给楼主总线一下,不知对否?

网友:
苹果笔记本白屏的几种原因:1.屏本身损坏会导致白屏  2.触摸板损坏会导致白屏 ,不接触摸板也会白屏,必须装一个全新的触摸板上去才可以断定出来 3.硬盘或硬盘排线有问题会导致白屏  4.有线网卡芯片有问题会导致白屏,拆了有线网卡芯片也会白屏,必须装一个全新的上去才可以断定出来  5.BIOS程序或BIOS芯片有问题会导致白屏  6.屏的主供电3.3V不正常会导致白屏   5.1394芯片损坏会导致白屏  6.时钟芯片损坏会导致白屏  7.桥损坏会导致白屏

网友:
这样总结不知对否,请楼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老款AIR,好多白屏是板载内存引起,有的白屏同时还报警!

板载内存有问题,是加焊还是更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G4老机器,不开机的,修好了白屏!等狠久都没有什么问号.大概什么问题呢?

“等狠久都没有什么问号”,啥子意思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维修中其实经验也是很关键。。

是的,有些经验用常规的理论是很难解释的,只能牢牢记住

网友D:
遇到过一次PRO白屏  所有的线装了好几遍  也没好  最后放了一上午自己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次PRO白屏  所有的线装了好几遍  也没好  最后放了一上午自己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搞笔记本主板维修,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很难解释清楚原因

网友(2013-03-26):
修的少  不过苹果机器白屏遇到一个USB坏的 哈哈

网友(2013-11-02):
是啊,  白屏的问题 真的很多,

网友(2013-12-16):
白屏引起的故障太多了,网卡和BIOS引起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