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焊台预热慢

楼主(2012-10-24):
我的安泰信936预热非常慢,从焊台开电源达到锡焊点温度要20分钟左右。
各位师兄,这是哪个地方坏了,怎么搞?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有问题,要不保修,要不就换一个

网友:
绝对有问题的,好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有问题,要不保修,要不就换一个

到手三年了,安泰信保修几年的?老兄可知道?
这个能不能修的?

网友:
20分钟?指示灯是一直闪吗?能够到达预设温度的话就换可控硅或发热棒!估计80%发热棒问题!

网友:
可以达到预设温度,就是时间比较长?
发热棒是不是里面那根白色的棒?

网友:
拆开研究下吧,这个原理应该不难,配件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
先检查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控硅坏了!!!!!!!!!!!

网友:
20多分钟! 那比普通铬铁都时间长啊!

网友:
可控硅坏或发热芯坏了

网友(2014-07-15):
一般是发热芯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开焊、虚焊,插头插座松动的地方

网友:
到设定温度几十秒啊才正常啊

网友:
定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他提醒你要换一台了,买个936B还不错,大B哦。小b不怎么好用。936b比936B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