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N 不开机求图纸。

楼主(2012-10-24):
   三星 E1920N 不开机求图纸。版号  BN94-03330A   故障不开机 测试 没有 5V 12V 3.3V 各个电压  。。别处修过的 ,动的一沓糊涂  ,找图纸看看了  那位哥哥有麻烦传一下

网友:
没人有吗????

网友:
这种显示器图纸不好找。看样子是电源问题,先把12V,5V修出来再看

网友:
你搜下电源IC的pdf就行了,但你这给人修过了不知IC有没有换过,换过的话就大条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 ,,我没有东西换 ,,还有一个电阻烧了 ,不知道是多大的 ,,所以想找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