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2a 不断上升 到2.3a 就不跳变了。

楼主(2012-10-24):
hp 4416s  开机2a 不断上升 到2.3a 就不跳变了。单击开机键能正常关机 ,显卡供电正常 1.0v 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显卡加焊过故障依然。请修过这类故障的大师引路。谢谢了

网友:
这机子拆机都难?根据你说的没有好的思路啊!

网友:
1.9----2.0------1.8----1.9------2.0---2.1-------2.0----2.3   这是电流哦。

网友:
单击开机键能正常关机。证明cpu 内存 已过了。怎么修啊。大师引路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