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

楼主(2012-10-24):
怎维修电源呀,怎样才能安全不怕触电呀

网友:
有万能表就好了

网友:
使用1:1鬲离变压器

网友(2012-12-14):
带个手套吧!绝缘的那种,就不怕电到了!

网友:
修的时候把电先断掉,就行了!

网友:
通电后高压区别碰,具体操作优酷和百度能搜到教程。

网友:
带电时要小心,拆掉保险管,在保险管的位置串入一个灯泡,试机前可以把电源板用个纸壳什么的盖一下(主要是怕大电解爆浆伤人)。试的时候若灯泡亮一下就灭,证明没有大短路,然后可以测试输出电压。

不带电时,大电容不要去碰,先短路,不然电容放电会电着的。

网友:
高低压区分开啊,高压部分一定要小心,大电容在断电情况下也会带电,要注意!

网友(2013-02-15):
1楼的先生,看你提的问题,我想说你还是化几个银子先去学习班过一下,再动手为妙!你看呢?
真的是为你好,有些人是在唬悠你,绝缘手套不是那种外科大夫的手术套,套上后没法干那活的,还有除了触电,还有短路会有爆炸、燃烧之类的事故会发生的!

网友:
如果决心长期干维修这一行,买一个2000W的隔离变压器,我以后要打算买一个。

网友:
先把基本的电源电路大致了解一下 知道哪里是高压区哪里是低压区

网友:
维修电源,要根距现象判断!安全要靠你小心!不要乱弄错

网友(2013-03-19):
胆大心细,220V电不死人的

网友:
没修过呢还。。

网友:
现在的电源除了好电源我修,差的直接当垃圾

网友:
应该从基础学习一下

网友:
看师傅们的维修基础帖,看维修案例,利用百度,胆大心细,会有收获。

网友:
电源不敢碰 上次被爆的大电容吓着了····

网友:
7楼正解窜个灯泡安全

网友:
看过,路过,也有一点点收获

网友:
看来大家有不少经验。

网友(2013-10-10):
分清高低压,尽量不要摸到电路板(高压部分),就算断电也不要去碰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