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一例。故障现象为啸叫。屏闪。

楼主(2012-10-24):
今天接修一台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闪屏。电源啸叫。测12v输出为6V左右波动。一般遇到这现象的都会把电容换一个变。包括300v大电容。但是电源板电容外观无任何变化。所以不考虑了。断开12v高压,12v正常。测高压板电流。0.7a 正常,负载无短路。看来是带负载差。。带负载差。测光电耦合器发光管的负极电压,不接负载看下电压是多少,接上负载看下电压是多少。如果接负载和不接负载电压不一致,换掉TL431。如果不变 问题在前级。此机器接上负载为2.38 不接为3.2.变化很明显,换431搞定,其实这个问题是431里面的稳压2极管不良,引起的。原理的话大家拿一副开关电源图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

网友:
楼主怎么测试高压电流的

网友:
换431好了,以前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