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2-10-24):
今天也是第一次发帖 映泰G31复位电压偏低  IED只有2.3  PCI 只有2V 肯定不正常 我查了一下ITE8712的37脚 LRESET#为2V以前在论坛看过明显偏低 应该3-5V  然后挑开IO 37脚 线路中3.3V出来了说明南桥发出的信号正常 被IO 拉低  然后焊上去再挑开ITE8712F-S 的31脚  IDE 的 5v出来了  PCI的3.3V出来了   都正常了 就是不跑码 奇怪了肯定这个信号到哪个设备上去了没工作  跑线怎么都跑不到  准备换8712试一下是手头上都是8718不一样  心想修不好了 可能IO坏了 也有可能这个31脚送出的设备不工作所以不跑马 没地方入手 心想上775假负载试一下吧 时钟0.45 核心电压0.6 复位0.23  PG 0.43 vtt参考电压1.3 CPU工作条件都达到没折了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L6703  然后开机 竟然OK  为什么管理芯片会引起复位电压偏低了 望各位老师傅指点迷筋  小弟是菜鸟 谢谢

我手上也有块同样的板子,IDE 1脚电压3V PCI A15脚插诊断卡的3.3V空载的3V按你的方法试下能亮机不

网友:
cpu电压(Vcore)未能正常产生,致使pwm芯片无法正常送出pwrgd,导致全板复位不正常。

网友:
有的芯片组要等电源管理芯片发出CPU供电正常之后,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WRGD信号给南桥

网友:
是的 这个信号肯定正常 他要发给南桥同时也发给时钟 时钟正常的!

网友:
上真U cpu供电都正常的 我用假负载从来没有出现核心电压1.3过 都是0.6 0.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