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不触发,开机跳线没有电压,求解!!!

楼主(2012-10-24):
这个机器插设配器有待机3V5V开机键没有电压,查图纸得出这个电压来自+3VL电压上啦,而这个电压有Q13B的susp#这个信号控制,请问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出SUSP#这个电压。

网友:
没人知道吗,高手在哪里

网友:
PM_SLPS3#装换过来的 SUSP# S0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SUSP# S0这个要查

网友:
susp#这个信号怎么来的阿,插上电源就出来的吗

网友:
楼主看图有问题。
EC的32脚就是开关,直接对地短路一下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