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U与IO关系

楼主(2012-10-24):
不过U与IO有关系吗,哪位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
I/O跟U的VID组合有关系的

网友:
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CUP不跑码可能与BIOS有关。

网友:
就是就是    怎么看的懂啊

网友:
要针对实际问题 不要笼统的说

网友(2013-09-20):
很多时候要跟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就是,要看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