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 5V偏高

楼主(2012-10-24):
今天接手一台长城M99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四个5V肖特基二极管爆了一个,换上以后仍然不行,一量电压,16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仙指点。

网友:
你直接上机试了再说吧。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稀罕。

网友A:
查光耦及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光耦及相关元件

谢谢大侠!

网友:
明明是亮一下灯管就灭的机子,偏要说二极管坏。

网友:
   是那组16V啊。  稳压出问题